[求助贴] 新手求问遥控器发射问题

楼主(2017-03-20):
遥遥控器摇杆波动是不是在调节电信号,然后遥控器编码发射PWM信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能不能通过模拟电信号来代替摇杆拨动的电信号,以此来遥控飞机

网友A:
模拟不了,每家用的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不了,每家用的协议不一样

模拟电信号,不是PWM信号,电信号还分种类吗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仍然需要买控买接收。。。

楼主:
在补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正一下我对遥控器的理解,遥控器摇杆那就像是一个电位器,通过摇杆的不同位置来改变电位值,引发不同的电磁脉冲,遥控器根据这个电磁脉冲改变波长,编PWM信号发射给接收机
是不是这样理解,有哪里是错的请大家只出,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模拟遥控器发射的信号,而是模拟电位值,代替摇杆的电位值

楼主:
木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6726832&uk=3137386229&fid=639934481151467
这本pdf的第十页有你要的答案实际上就是利用一级一级的阻容延迟产生ppm或者舵机控制信号最后调制发射
接收机利用移位寄存器解调分离单路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电信号,不是PWM信号,电信号还分种类吗

每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