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问一个关于设APM失控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刚入模的新人一个,设失控返航. 数值是975. 看到关掉遥控后第三通道是900.开控时最低1020.但是关遥控后并不能切到返航.这个应该怎么弄

网友A:
一般失控返航用遥控器接收来实现,失控了接收自动跳到预设的模式,如返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失控返航用遥控器接收来实现,失控了接收自动跳到预设的模式,如返航模式。

不是在APM上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在APM上设吗?

去掉桨,飞控连上地面站,开控,解锁,再关控,看看是否显示故障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失控返航用遥控器接收来实现,失控了接收自动跳到预设的模式,如返航模式。

我想问一下x9d跟l9r接收机pix 飞控,设置失控保护,失控接收机触发返航模式,地面站模式那一项会跳到返航模式,但是失控保护哪里不会触发返航,接收机收到信号后又回到当前模式不能保持返航模式

网友:
貌似遥控器那里也要设置吧    关于这个X9D的  论坛很多视频教程  找找

网友C:
你地面站不好看到,我那时候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桨,飞控连上地面站,开控,解锁,再关控,看看是否显示故障保护

显示 no rc rece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地面站不好看到,我那时候试飞的

地面站上没弄好,不敢飞的时候关控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 no rc receiver

是解锁了才关控的吗?设置的失控后切换为rtl模式还是land模式?

网友D:
首先你要吧900一下设置为失控模式。-哈哈 又是apm,折腾不了换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解锁了才关控的吗?设置的失控后切换为rtl模式还是land模式?

嗯 解锁后关的控, RTL 同LAND 都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上没弄好,不敢飞的时候关控呀

地面站上面一步一不做好就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吧900一下设置为失控模式。-哈哈 又是apm,折腾不了换飞控吧

自组的乐趣不就在于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解锁了才关控的吗?设置的失控后切换为rtl模式还是land模式?

现在发现拿着解锁起飞, 关控,会自动切LAND模式. 但怎么都弄不到RTL.  这个应该是不是APM自带?同我设置无关?

在地面上解锁,关控却怎么都不会切换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拿着解锁起飞, 关控,会自动切LAND模式. 但怎么都弄不到RTL.  这个应该是不是APM自带?同我设置无 ...

不,是可以设置为rtl模式的,我一直都是关控rt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拿着解锁起飞, 关控,会自动切LAND模式. 但怎么都弄不到RTL.  这个应该是不是APM自带?同我设置无 ...

这个没什么可折腾的,就在地面站故障保护中设置好油门值和模式就可以了,自己再看看,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组的乐趣不就在于折腾吗

对 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设置为rtl模式的,我一直都是关控rtl

起飞后关控能LAND 说明失控保护是有的,现在就是怎么弄到RTL模式

网友:
找教程仔细看看。。。。。

网友:
前提是卫星已经定位、然后卸掉桨,然后解锁推油门然后关控你试试,电机会转个不停、

网友:
最好推一下前进杆再关控

网友E:
只有在收到星的情况下才会返航,否则只会是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在收到星的情况下才会返航,否则只会是降落。

是吗,改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在收到星的情况下才会返航,否则只会是降落。

在户外测试,的确是定位了才能返航,要不只是降落

网友F:
我折腾了几次也没搞好,最后还是用的接收机设置的,感觉APM那个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折腾了几次也没搞好,最后还是用的接收机设置的,感觉APM那个不靠谱……

最后是只设APM的,  非要户外搜星起飞后才能切换返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是只设APM的,  非要户外搜星起飞后才能切换返航,

我试了户外也不行。那个模式是模式,结果是结果,比如返航,没GPS,模式是返航,具体飞机表现就看你设置是定高还是降落,这是我的理解,结果却是APM达不到这个要求,只能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了户外也不行。那个模式是模式,结果是结果,比如返航,没GPS,模式是返航,具体飞机表现就看你设置 ...

用数传可以看到,户外搜星后可以用手拿着试, 自稳起飞, 关控, 可以在地面站上看到模式会有变化.

返航  是默认升高到15米 盘旋后降落.   所以一关控给人感觉是突然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