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问个问题吧

楼主(2017-03-20):
我来出个问题吧,关于图传发射天线,底座拧紧,蘑菇头或棒子,是自由转动好还是死的转不动好,呵呵,请大侠解答

网友A:
我觉得自由转动的好,但是不能松,阻尼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由转动的好,但是不能松,阻尼要大。

行家,一看就是老手,牛

网友B:
蘑菇天线那些上紧了就不能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蘑菇天线那些上紧了就不能转了吧

看是安在哪,有时候会以碳纤板为底座,那时候发生的情况,要不就是碳纤板铜座松要不就是天线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是安在哪,有时候会以碳纤板为底座,那时候发生的情况,要不就是碳纤板铜座松要不就是天线松

穿越机建议直接焊接,不然炸断天线会烧图传

楼主:
紧不动了,天线还能转,但是里面针已经插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建议直接焊接,不然炸断天线会烧图传

焊接就能保证扎不断吗,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就能保证扎不断吗,呵呵

这个不能保证但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保证但要好很多

有道理

网友C:
接触良好都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良好都不要紧

嗯,谢谢您啦

网友:
过来学些一下

网友:
我炸断接头了。只能焊接

网友D:
不符合系统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符合系统论的要求。

符合要求应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