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的主控和精灵二的主控能互换吗

楼主(2017-03-20):
RT,naza V2不知道跑哪了,就拆了一套精灵二,但不知道能不能通用,有用过或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顶一顶

网友A:
可以刷V2的固件  但是序列号会变为空白   如果有V2的序列号 输入进去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精灵用的飞控被限制了,硬件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V2的固件  但是序列号会变为空白   如果有V2的序列号 输入进去应该是可以用的 ...

什么序列号,没有就不能用吗,我只有硬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用的飞控被限制了,硬件上是一样的

不用他飞太高,也就是说能用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他飞太高,也就是说能用是吧

被通过固件限制了,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
换换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