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固件,如何设置自动开伞

楼主(2017-03-20):
各路大神,菜鸟有一事相求,我看多旋翼固件里可以设置自动开伞,我用在固定翼上,就没有找到类似的设置,哪位大神知道,固定翼飞机如何用PIX设置自动开伞啊,跪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
新固件才支持

楼主:
新固件是哪个版本的,目前固定翼最新固件是3.6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固件是哪个版本的,目前固定翼最新固件是3.6

最近没玩pix了。。。

网友A:
我也在试自动开伞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试自动开伞来着

怎么样,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成功了不,期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