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不用图传用数传可以吗

楼主(2017-03-20):
osd的速度高度电流电压距离数据,通过数传传回遥控器,目前我知道乐迪遥控器加回传模块2可以实现,但是距离不大,。想问下还有没有其他方案,距离有多少?10公里以下就算了,请大神指点

网友A:
APM,PlX,有1.5w数传,15Km+距离。雷家就有。话说FPv没有图传还叫FPv吗?

网友:
还是用上OSD好点,OSD会让视频接收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PlX,有1.5w数传,15Km+距离。雷家就有。话说FPv没有图传还叫FPv吗?

有道理

网友B:
osd是通过数传传的嘛?难道我以前用的osd都是假的?不是通过图传传输的嘛!你用个2w的图传接上osd,接收机用玻璃钢天线,保你图传距离在20km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d是通过数传传的嘛?难道我以前用的osd都是假的?不是通过图传传输的嘛!你用个2w的图传接上osd, ...

天线用玻璃钢……吗

网友:
。。。对,玻璃钢天线,某宝有售!效果杠杠的

楼主:
主要是因为图传一大堆东西,跟摆摊似的,数传遥控器直接接受查看,多方便啊

楼主:
乐迪回传模块可以增加传输距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d是通过数传传的嘛?难道我以前用的osd都是假的?不是通过图传传输的嘛!你用个2w的图传接上osd, ...

有数传的话,OSD可以装到地面端,数传接收输出飞控数据和图传接收图像一起接进OSD,合成图像再到显示器,这样的好处是图传雪花或者掉了,显示器依然显示飞行数据。数传也不需要单独的,用openlrs 433遥控数传双向增程发射和接收套就可以了,正向遥控信号,反向数传都用433mhz,配合5.8G图传无干扰,AAT用数传直接驱动或者地面端的OSD驱动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