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机翼应该选多长的?

楼主(2017-03-20):
有1.6m    2m    2.6m的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
先用翼展小的练手,,熟练了上大飞机

网友:
一块电半小时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A:
滑翔机越大越好,原因以下:
1. 越大控制辨识度越好,能飞越高
2. 越大越抗风,滑翔性越好
3. 大型滑翔机的操控性非常好,也更容易吃到气流。
所以条件允许(不缺钱),滑翔机是越大越好,我认为3mi以上的滑翔机才能飞出感觉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越大越好,原因以下:
1. 越大控制辨识度越好,能飞越高
2. 越大越抗风,滑翔性越好

滑翔机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翔机有什么特点?

问: 滑翔机有什么特点?
答: 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 滑翔机有什么特点?
答: 贵

螺旋桨前推,中推,后推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前推,中推,后推哪个好?

一般都是前拉折叠螺旋桨,这样滑翔阻力最小,还有一种收进机身的,不建议购买,会改变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