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电压下1400kv五叶桨会不会比2300kv的两叶桨拉力大效率高?

楼主(2017-03-21):
同等电压下1400kv五叶小桨或者多叶小桨会不会比2300kv的两叶小桨拉力大效率高?
如果都用六寸桨,同样电压不同kv,不同的叶数,效率会不会增加!或者相同!

网友:
多少实验结果三叶桨最理想,多叶分量大

网友A:
你这个对比没意义,电流不一样!只能告诉你kv2300的电机转的更快,电流更大!力效在不同拉力的情况下也不同,智能说某一段拉力下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对比没意义,电流不一样!只能告诉你kv2300的电机转的更快,电流更大!力效在不同拉力的情况下也不同 ...

想低kv值,然后用多叶螺旋桨做穿越机!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银燕2306的拉力表,三叶桨比二叶效率高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机也没说,就说个KV值,同KV值不同牌子的电机拉力都有差异,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低kv值,然后用多叶螺旋桨做穿越机!你觉得可能吗?

那要看你多低kv了,1300也是可以用作穿越机的!不过你要操作更加灵活就要用更高kv的!相对反应更快捷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
两叶桨应该好点

网友:
效率二叶最高

网友B:
五页桨与三叶桨的效率是一个问题,KV值也会影响到桨效。几个问题裹在一起说,可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既然想整明白,那就同等条件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页桨与三叶桨的效率是一个问题,KV值也会影响到桨效。几个问题裹在一起说,可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既然 ...

嗯!好的

网友:
两叶桨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