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肥鲨HD3 怎么录像,怎么录音。

楼主(2017-03-21):
请教肥鲨HD3 怎么录像,怎么录音。

还有音频用什么传呢?加装什么设备,

目前设备 肥鲨眼镜 肥鲨图传和肥鲨的摄像头。。。

谢谢。。。。。。。

网友A:
顶部右边按钮,长按激活DVR功能,再短按开始,停止录像
图传一般都能音画同传,就看你有没有音频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右边按钮,长按激活DVR功能,再短按开始,停止录像
图传一般都能音画同传,就看你有没有音频输入了

网友:
要装tf卡

网友:
录音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