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x9d该怎么对频xm+  求大佬帮助解答

网友A:
按住XM+上的开关不放
给XM+通电
XM+红灯闪烁
在X9D里点对频
XM+灯常亮
再次给XM+断电通电
灯为绿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XM+上的开关不放
给XM+通电
XM+红灯闪烁

对上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XM+上的开关不放
给XM+通电
XM+红灯闪烁

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了 为什么对上了遥控上没回传

网友:
XM+本身就不带回传,只有一个通道来指示RSSI,或者用接收上的RSSI 输出

网友:
,路过为你顶起 让更多模友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了 为什么对上了遥控上没回传

XM+哪来的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哪来的回传

50快的ac800都有    有点奇怪而已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