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塑机改热转印机

楼主(2017-03-21):
业余制作印刷电路板热转印法需要用到热转印机,但专业热转印机较贵,过塑与热转印机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只是温度要求不同,刚好手里有一台过塑机,把它改造成转印机,成本不到10元,试用效果不错,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改造方案尽可能保持原有功能,一机两用,不要太多改动,拆开过塑机觉得能达到预期效果。
我用的是得力的,其它品牌应该大同小异。

准备器材50一300度温控开关
拆除原来的两个温控器
拆除过热保护器,导线直接连通,在白色套管内,该机是195度的,因为热转印要200度。
机体内放

网友:
实用又省钱。。。

网友A:
弄个成品看看啊

网友B:
最大尺寸可以多少

网友:
路过为你顶起 让更多模友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成品看看啊

稍后会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尺寸可以多少

A4幅面,业余用足够

楼主:
机体内放置不了温控开关,只好安机外,开一孔引入传感头与常闭两根线。传感头安在原温控器适当位置固定,两根线一根接黄线位,另一根与绿丶红线位并接,安回机芯,完成。
使用时过塑调到140,过一次,转印调到210,过两次

楼主:
所有操作与原机一样,接电,电源指示灯亮,当工作指示灯亮即达到预设温度。

网友:
这个效果咋样?

楼主:
这是打印和试转印效果

网友:
不错不错 顶起来让很多人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A4幅面,业余用足够

事后要拼接

网友:
有创新的思路。

网友:
这种过塑机不行,要铁壳的才好用,然后呢转速要降低,直接一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