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请教一下老师,刚到手天地飞7.飞苏27怎么设置。谢谢啦各位亲。

网友:
在搞机里面把三角翼混控打开

网友:
不懂的说

网友:
左右两个机翼的舵机插在接受机一二通道,在控里打开三角翼模式,机头向前,打副翼左左边的机翼抬升,就对了

网友A:
网上去看天七设置三角翼混控的教程 成都模友帮顶喽 有空可来包江桥教你

楼主:
新飞 天地飞 作者:15008233626 9157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去看天七设置三角翼混控的教程 成都模友帮顶喽 有空可来包江桥教你

哦。好的,到时。怎么联系你?谢啦!

网友:
问题太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