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软件应用:ArcMap中如何自制符号库

楼主(2017-03-31):
1 样式管理器

要素的符号与样式存储在Style文件中,通过Style Manager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并创建样式库及符号。

在Style中,根据符号绘制的几何类型,将其分为4类:

        标记(点)符号Marker Symbols

        线符号 Line Symbols

        填充符号Fill Symbols

        文本符号Text Symbols

此外,虽然ArcGIS自带了大量的符号库和符号,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一定能满足所有的需求,符号库的制作是以应用已有字体库为基础,当现有符号库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则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制作字体库,这时就需要用到符号字体库制作工具——FontCreator(*.ttf )。

2 标记(点)符号

标记符号类型如下图,其中字符标记符号包含二维的及三维的,二维符号当中除了简单标记符号外最为常用的就是字符标记符号了,庞大的符号库中一般能够满足常规使用,但实际应用中无法满足时,就需要使用FongCreator来制作符号字体库了(具体方法在第4节讲解)。

3 线符号

线符号类型如下图,也包含二维的和三维的。

线符号中除了简单线符号外,应用最多的是制图线符号、标记线状符号、混列线符号。利用多个线符号图层叠加显示,可制作复杂的线符号。

1)    制图线符号

主要用于制作各种不同标准的虚线,通过“模板”选项卡设置。

2)    标记线符号

通过“标记线”选项卡中进行符号编辑器,选择相应的标记符号。通过“模板”选项卡设置符号重复的间距。此外,在“线属性”选项卡中修改线的偏移设置。

3)    混列线符号

利用混列线符号,可制作下图所示的复杂线符号。通过“混列线”选项卡中的角度设置线符号旋转放线,并可任意更改线符号。同样,可通过“模板”选项卡设置符号重复的间距。

4 填充符号

填充符号类型如下图,同样包含二维的和三维的。

填充符号中除了简单填充符号外,应用最多的是线填充符号、标记填充符号。利用多个标记符号图层叠加显示,同样可制作复杂的填充符号。

1)    线填充符号

在“线填充”选项卡中,可以设置旋转角度、偏移距离和间隔,还可以修改线符号类型

2)    标记填充符号

在“标记填充”选项卡中,可以设置各种标记类型及选择标记符号,在“填充属性”选项卡中,可以修改标记偏移以及前后左右的间隔。

在第2节中,提到了如果当现有符号库无法满足当前需求时,则需要制作符号字体库了。

在FontCreator新建或打开已有字体库,双击相应的字体可进行编辑,或右键新建字体。

此时,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导入图像”,使用图片中的符号当做字体,然后进行相应设置(字莫大小、单位等为2048),这样可节省很多的工作量。

然后,保持制作完成的字体库。将字体库安装后(操作方法见第6章),在Style Manager中便可使用该符号作为标记填充符号了,效果如下。

5 文本符号

文本符号制作方法简单,本章不详细介绍。

6 字体库使用(*.ttf)

首先,安装字体库,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Style Manager中设置填充所用的标记符号,其中选择字符标记符号,在“字体”下拉列表当中,便可找到自己制作的字体库,这样就可以使用自己制作的符号了。

7 色带

在符号渲染时,软件自带的色带无法满足实际应用时,则需要自己制作色带。首先添加色带,常用的是算法色带,然后修改相应属性。

此时,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颜色取值工具。使用此工具,可以获取需求的颜色值,然后在色带编辑器中进行相应设置,最终就可以制作自己的色带了。

以上,便是符号库制作的一些介绍,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说这些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