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楼主(2017-03-22):
几个月以来,萝丽大师也没更新定时器教程,大师忙我们应该理解,萝丽大师在我心里是圣人一般的存在,浅雪大师也像亚圣一般帮助我,一并谢谢了。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有两 种,先来上第一种方式,
查询方式,所谓查询方式,是由主程序来查询timer是否中断了,而不需要准备中断子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3^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ounter;
TMOD=0x01;//设置TMOD,使之工作在需求状态
TH0=0xb1;     //设置计数寄存器初值,精确设定好定时时间
TL0=0xe0;

TR0=1;     //设置TCON,打开TR使定时器工作

while(1)
  { if(1==TF0)
        {
                                TH0=0xb1;
                                TL0=0xe0;
                                TF0=0;
         counter++;}
    if(50==counter)
       {
                         counter=0;
                         Led1=~Led1;  }
  }
}
第二种下次再更,要去监考了。

网友:
有点像arduino的blink
void setup() {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网友:
萝莉大神的论坛在电路城网站上论坛里也有自己去找吧 ,这个人好像消失了不搞这个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要做萝莉控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9862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9284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500

网友A:
后面还是加点注释好一点
这种方式还是第一次看见涨姿势了

网友:
和中断的方式也基本差不多
既然是教程几个相关的寄存器还是注释一下
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主要是没时间改,先占个坑,下次再改,又不是发完就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是加点注释好一点
这种方式还是第一次看见涨姿势了

那 是你见得少了,以后多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是加点注释好一点
这种方式还是第一次看见涨姿势了

有三行释了,
后边还要注释?
你不会每一句都要吧?

网友:
有点像arduino的blink

网友:
看来是已经出师了!

网友(2017-09-18):
看一眼,走了………………

网友: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2425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8216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5756

网友(2018-05-19):
谢谢分享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1710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1968

网友:
顶一个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7137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5037

网友(2017-03-22):
我要做萝莉控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498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5444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eason爹 6516

网友(2017-10-13):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9508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2622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hensen 7943

网友(2018-05-19):
谢谢分享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9511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9181

网友:
顶一个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3705 一起来学定时器,萝丽大师断更了,只好自力更生了。 计数寄存器,timer,工作方式,自力更生,数寄存器 作者:addison88 2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