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eo 110翻滚练习

楼主(2017-03-22):
请教各位老司机练习原地悬停后翻滚要领是什么?需要调哪些参数比较好翻滚,我调的rate值

楼主:
怎么传视频呀?

网友A:
我感觉默认参数就很好,其实是我不会调pid。翻滚的时候先推油后收油就行了。

网友:
pid不好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默认参数就很好,其实是我不会调pid。翻滚的时候先推油后收油就行了。

要不要收到底,我的要是收到底在推油门电机启动不同步会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收到底,我的要是收到底在推油门电机启动不同步会翻

打开airmod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收到底,我的要是收到底在推油门电机启动不同步会翻

airmode模式可以收到底,其他模式要留一段,不然电机停了就翻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rmode模式可以收到底,其他模式要留一段,不然电机停了就翻不了了。

上次一个人模友这样说  我照做了 打开那个模式 油门最小  电机还在怠速运转    而且   不小心翻了在地上电机还在猛转。。害我上锁才停下来。。这个模式我和自稳模式共用一个开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一个人模友这样说  我照做了 打开那个模式 油门最小  电机还在怠速运转    而且   不小心翻了在地上 ...

airmode解锁电机就是转的,飞机地面翻机电机猛转也是正常的。空中就没事。设置一个锁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rmode解锁电机就是转的,飞机地面翻机电机猛转也是正常的。空中就没事。设置一个锁就好。

这样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谢谢了

airmode降落触地的时候飞机会乱跳,甚至越跳越高,需要配合油门锁着陆,上次跳我身上把我削了,注意安全!我说的可能也有错的。。自己小心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irmode模式可以收到底,其他模式要留一段,不然电机停了就翻不了了。

说实话不开airmode也可以翻也可以飞,就是滚转率受油门影响,飞起来一顿一顿嗲,不知道是不是手势问题,我不用airmode飞,也没炸过,就是飞机一扭一扭一顿一顿的。。。“有点带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不开airmode也可以翻也可以飞,就是滚转率受油门影响,飞起来一顿一顿嗲,不知道是不是手势问题, ...

所有模式都可以翻,包括自稳(有点勉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模式都可以翻,包括自稳(有点勉强)。

自稳是必然不能翻的,所谓的自稳模式,是英文angel(角度)模式的中文乱翻译……
自稳(角度)模式的意思,就是推杆幅度和飞机角度成正比,推杆控制的是飞机的倾转角度。
这个角度,可以通过调整angle的P值来实现,默认是90,也就是最大飞机倾斜9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稳是必然不能翻的,所谓的自稳模式,是英文angel(角度)模式的中文乱翻译……
自稳(角度)模式的意思 ...

我用自稳翻过,横滚打到最大,在达到最大限制角度之前油门关掉(这样姿态就校准不了了),然后推油,完成‘’空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自稳翻过,横滚打到最大,在达到最大限制角度之前油门关掉(这样姿态就校准不了了),然后推油,完成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