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哪吒v2

楼主(2017-03-22):
连不上地面站,哪吒v2,系统是w10家庭版的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但是这应该是没有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但是这应该是没有连接吧

对,地面站没反应

网友B:
驱动,驱动必须安装正确。

不行就装个驱动精灵之类的扫一下,然后默认安装。再不行就WIN7。win10玩飞机各种不靠谱。

网友C:
你给pmu供电没

网友:
V2的驱动不支持win10

网友:
不错不错 顶起来让很多人看到。

网友D:
换Mac试试,win的电脑经常链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驱动必须安装正确。

不行就装个驱动精灵之类的扫一下,然后默认安装。再不行就WIN7。win10玩飞机各 ...

驱动能安装,安装好会显示检查不到可更新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pmu供电没

led绿粉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Mac试试,win的电脑经常链接不上

上哪找苹果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驱动必须安装正确。

不行就装个驱动精灵之类的扫一下,然后默认安装。再不行就WIN7。win10玩飞机各 ...

新cpu不支持w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哪找苹果的去

想办法借一借,不然只能多换win电脑

网友:
哪吒是啥?

网友:
换个WIN764位试试,话说那个叫调参,,不叫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