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不显示遥控器信号图标

楼主(2017-03-22):
miniosd不显示遥控器信号图标,用的pix飞控,在地面站可以看到遥控器信号强度。但是在osd上面怎么都就是没有遥控器信号强度的图标,osd的页面编辑里rssi也打开了,其他的项目都可以正常显示,唯独就是rssi显示不出来,固件也刷了几个版本的了,都是这样。搞不定了miniosd不显示遥控器信号图标 遥控器 作者:Mr-iuy 6089

网友:
可能被别的项目覆盖了,可以从rssi开始一项一项增加,看看是谁覆盖了他,把他挪走

网友A:
要在OSD显示信号强度,接收机必须支持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同时在地面站打开检测功能,检查OSD配置画面RSSi有没有被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OSD显示信号强度,接收机必须支持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同时在地面站打开检测功能,检查OSD配置画面RSSi有 ...

rssi 在osd 的编辑画面看得到,我也试着把它换过位置但始终回传的画面没有这一项,地面站也打开了,在地面站都可以看到遥控器的型号强度,就是通过图传回传的画面没有这一项。

网友B:
把信号位置移动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信号位置移动一下看看。

遥控器信号位置也移到别的位置去过,在编辑界面都可以看到没有被遮盖。我也感觉奇怪别的图标关掉打开或者移动位置都可以显示。

网友:
请高手出山。

网友(2018-06-26):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界面什么的都设置好,就是不显示,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看看固件版本是2.2还是2.4,2.2的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8-07-31):
2.2不能显示,2.4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