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线被螺旋桨干断了,能否继续使用

楼主(2017-03-23):
坠机,螺旋桨把接收机线干断了

有一节短了不少,内部铜丝出来了

这样继续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样飞多轴也继续飞了一阵子,但是基本都在100米的可视范围飞

没有敢让多轴飞出去

网友A:
接收距离明显变短,小心点,最好换天线地面拉距测试后飞行。

网友B:
把它接上,应该没问题的,以前试过,能用

网友C:
有个天线还是完整的就还能比较靠谱的使用,不过要尽快把那个坏的天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距离明显变短,小心点,最好换天线地面拉距测试后飞行。

地面拉锯还真没有想到。。。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它接上,应该没问题的,以前试过,能用

准备买个天线拆开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天线还是完整的就还能比较靠谱的使用,不过要尽快把那个坏的天线更换

了解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换根天线加邮费没多少钱,天线的固定头也不难拆

网友:
双天线的作用是选择接受信号较好的一根作为信号接收端,断一根对接收能力无非常明显影响。

网友D:
断的那根把黑色皮和屏蔽线去掉一段,裸露出的白色线和另一根一样长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自己换天线

网友:
不用换,想11楼说的把断那节的屏蔽层剥开,和好的那节的长度一致就可以了,高频天线主要讲究的就是露在屏蔽层外面线芯那段的距离

网友:
建议你换一条天线 还是换一个天线合适

网友:
11楼回到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的那根把黑色皮和屏蔽线去掉一段,裸露出的白色线和另一根一样长就可以了

现在论坛都很难见到技术贴了。。。

网友:
找个路由器,拆下路由器的天线然后换上。

网友: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