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308充电器怎样设置插上电池就能充电

楼主(2017-03-23):
想让308充电器插上电池就能充电,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暂时没法路过为你顶帖

网友:
这个貌似要修改程序,估计很难,因为不好破解,

网友:
还有一个替代方案,用单片机控制,308充电就那么几个固定按钮顺序,接到单片机上,只要上电就自动运行一遍,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只是一个想法,没有试过,不会编程啊,。

网友(2017-07-03):
你的GPS定位器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