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电机有时某几个不会转,需重新插电。

楼主(2017-03-23):
黑蚁F3的控,银燕2205s的电机。有时通电后某几个电机用控和地面站都无法使用,非要重新插电后才能解决。飞控和电调都已经升级了最新固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还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问题?

对啊!如果有电机不会转要重新插电才能解决

网友:
不懂帮顶,无所谓了

网友B:
飞机上电后要留足够的时间给飞控自检,之后再开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电后要留足够的时间给飞控自检,之后再开遥控器

先开遥控,后上电,先断电,后关控,这是玩航模必须的

楼主:
楼上两位的我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电后要留足够的时间给飞控自检,之后再开遥控器

但是用bf地面站也这个问题啊

网友:
用behlisuit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遥控,后上电,先断电,后关控,这是玩航模必须的

漏了一个先确认遥控油门在最低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开遥控,后上电,先断电,后关控,这是玩航模必须的

靠!师父怎么从来没教过我呢?受教!受教!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那?因为每次我的飞机上电后都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指示灯会有规律的闪动,如果自检没完成就开遥控,或者油门不在最低位开解锁,飞控就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师父怎么从来没教过我呢?受教!受教!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那?因为每次我的飞机上电后都有一个自检的 ...

不可能,那还叫什么飞控,不过上电的时候尽量叫鸡鸡水平

楼主:
顶上去,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