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火问题

楼主(2017-03-23):
设备配置
e800电机
乐天40a电调
想着先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在最后装机,结果蛋疼先拿3s 2200mah插上了,结果就打火了,电调电源线连在机架下板上,信号线用多合一校准器连在一起插在三通道上,哪了个固定翼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先开控推高油门,接收机上电,电池插在机架下板上就打火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上电打火很正常,只要没短接就好了

网友B:
表示上电经常打火   习惯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打火很正常,只要没短接就好了

短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上电经常打火   习惯了都

对电调没什么损害吧。。。。。负极也烧焦了没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是什么意思

没有短路就没事,一般上电都会有打火现象

网友:
打火不会导致电调烧嘛       大部分都有点打火

网友:
猛地很啊

网友:
检查有没短路的地儿,轻微打火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