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17-03-23):
求全面的pix飞控使用讲解

网友:
看泡泡视频,或者山东华硕视频。

网友:
问题好大。。。动动手搜搜嘛

网友:
这就是眼高手低典型代表

网友:
有想法是好的,求人不如求己,还是去看视频吧

网友A:
如果是PIXHACK 的直升机视频呢?

网友:
自己多看视频,多学习多查就会了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IXHACK 的直升机视频呢?

同求PIXHACK HAWK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