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如何设置玩直升机

楼主(2017-03-23):
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3D模式和普通模式切换?

网友A:
模型向导里面的直升机就没有做。直升机要自己设置。
http://open-txu.org/home/special-interests/helicopter/  可以参考这个连接上面的内容。写的很详细了。
他的油门是1通道自己设置时根据自己的遥控器来设置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设置混控就可以了   教程是英文的  可以翻译后根据他的大概意思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向导里面的直升机就没有做。直升机要自己设置。
http://open-txu.org/home/special-interests/helicopt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