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电调对频

楼主(2017-03-23):
我的电调通电完一直滴滴滴响很急促,怎么处理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试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试一下

怎么校准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是什么电调?可以看看电调附带的说明书!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好了要把信号线插飞控上,不然电调检测不到信号也会叫

网友:
油门打到最大,卸桨,上电,听声音拉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巧啊

我好像是调成sub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yywwyy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点不了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