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油门推到10%不动几秒飞机就自己起飞。求解

楼主(2017-03-23):
F3 飞控,油门推到10%不用动,电机转速自己慢慢变快,起飞后又慢慢降落,遥控根本不光用。但是左右转向都管用,就油门不管用,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一个电机越转越快是吧 我也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啥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了么?

网友C:
空中推油门有反应吗?

楼主:
空中推油门,不管用,有就跟开关似得,推到电机转,不用不管它,自己慢慢升速起飞,油门再推也是没用,就自己一快一慢的。别的控制都正常。就油门成开关了。

网友:
油门行程,水平校准

网友D:
拆桨试试,我的飞机开了怠速,一解锁一般电机都会越转越快的,正常。

网友:
最怕遇到这些问题,所以要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机越转越快是吧 我也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啥

第一次调参后是有个不转但是能飞起来,就是遥控不管用,第二调参,把机器特意放平0.0.0个数值,点校准,四个都转了 就是遥控油门不管用,在调参软件里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了么?

校准了,油门跟开关似得,打开后,自己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推油门有反应吗?

没有反应,飞机还是自己飞自己的,但是其他都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桨试试,我的飞机开了怠速,一解锁一般电机都会越转越快的,正常。

问题是,给1点点油门,只要电机转起来,不懂油门的情况下 飞机自己起飞,大约1米后,自己又降落,反复,油门就跟开关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反应,飞机还是自己飞自己的,但是其他都管用

遥控换一个模型也许有用。

楼主:
今天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看看地面站里各通道显示是不是正常

网友:
在刷一次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油门跟开关似得,打开后,自己起飞

油门校准 行程校准了么  还有中点对上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调参后是有个不转但是能飞起来,就是遥控不管用,第二调参,把机器特意放平0.0.0个数值,点校准, ...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推一点点油门 有一个电机就越转越快 慢慢就飞起来了 然后又落地 又飞起来 开大油门还是能正常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调参后是有个不转但是能飞起来,就是遥控不管用,第二调参,把机器特意放平0.0.0个数值,点校准, ...

我也不知道为啥 本来想试试betaflight是不是这样 无奈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