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触到地面时有猛的跳i起来,不能平稳降落怎么调!!

楼主(2017-03-24):
飞机降落触到地面时马上猛的跳起来,不能平稳降落,怎么调???

新人请教,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你开air mode了?

网友:
什么飞控什么配置都没说

网友:
自稳模式才能安全降落

网友:
是不是操作?

网友:
非常不错的教学视频!!!!

网友:
接近地面的时候要快速收油门,

网友:
上个参数图片

网友:
得把操作手法好好调调  降落过猛不跳才怪。

网友:
在贴近地面时候直接上锁,保证声音好听又不跳。屡试不爽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
手法好  就能好好降落     当然也看你脚架的减震  减震蛋疼的话怎么都会跳

网友:
前来学习,努力成为大神!

网友:
使劲儿练习

网友:
自稳模式下,他会有一个简易的定高过程,在你降落过程中,刚触地瞬间,飞控判断这个是障碍物,所以才会补油使飞机高度猛地爬升

网友:
固定翼是这样的,降落很难

楼主:
不是猛的降落,是慢慢的触到地面就跳了。。F3飞控。 手动,其他没开任何模式。。。。

继续请教大神,,还是本身就是这样呢???

网友:
水平问题?

网友:
正常的,震动干扰传感器了,抽一下风。有减震脚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