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拔掉跳线帽之后内置罗盘依然工作

楼主(2017-03-24):
如题,内外罗盘同时在工作,分别转动飞机和外置罗盘,飞机罗盘线都会转动,搞不清原因,求泡泡老师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从来不玩罗盘的路过

楼主:
一打gps定点就往一个方向飞,而且加速度越来越快,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接线,不应该是条线问题

网友:
把内、外罗盘全去掉,单独转动主控,仪表也还是会动的,只不过会红字提示你,没找到罗盘,校准罗盘时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