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机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我买了一件山狗,但是貌似无法实现用遥控器控制他照相摄像,朋友说飞萤可以,我就有些着急了

因为后期我计划要搭索尼的r7还有佳能5d
如果不能控制相机要坏很多事情,这方面有
没有哪位大神有研究的

还有一般的卡片机能不能控制呢

网友:
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一分钱一分货,根据自己手里的钱去买。
普通人又有几人看出是卡片机还是单反拍的呢?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
山狗当然没有,拜托看看价钱看看定位的说,至于搭载单反呀,卡片机呀,只要你买好点的云台这些功能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当然没有,拜托看看价钱看看定位的说,至于搭载单反呀,卡片机呀,只要你买好点的云台这些功能基本都有 ...

哦哦,也就是说,云台有远程遥控相机的功能?云台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也就是说,云台有远程遥控相机的功能?云台哪种比较好呢?

高端云台除了可以控制三个轴向的运动外还可以控制拍照录像(当然要连接接收机)以及有HDMI或者AV模块,不过要注意看支持哪些型号的相机啦,兼容云台需要自己调试。不需要调试的比如拿5D来说,大疆的禅思 Z15-5D就是对佳能 5D3 定制的价格嘛,6999,虽然贵但是功能还是很强大滴,还可以连lightbridge回传高清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云台除了可以控制三个轴向的运动外还可以控制拍照录像(当然要连接接收机)以及有HDMI或者AV模块,不过 ...

这价格确实不低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