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里的数是多少

楼主(2017-03-24):
这里就是所谓的双八k吗,求解

楼主:
还有这里,是开还是不开,不懂分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去吧各位老师的教程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吧各位老师的教程看一下谢谢

看了不少了,没发现,

楼主:
刚刚开到八k,上电,靠,电机不受控制了,丝丝的要自己转,赶紧断电

网友:
帮顶,俺也搞不懂这个,也是8K一上来就油门到顶的感觉。。。。。。。

网友B:
一个冬天没飞 飞控又进化了
双8K 要看陀螺仪 和CPU是否支持 老的 naze32 openpilot是完全跑不动的
PWM PID 分离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意思是  PID输出的值和PWM同步
PID输出looptime 就那几个选项
pwm oneshot dshot multishot数出频率种类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冬天没飞 飞控又进化了
双8K 要看陀螺仪 和CPU是否支持 老的 naze32 openpilot是完全跑不动的
PWM PID  ...

那是开还是关

网友:
你这个是8/2k。。。意义不大
双8k是指8/8k
第一个是陀螺仪采样率,
第二个是飞控的pid运行频率,对于BF固件来说,越高越好。

开双8k要看几种情况,F4飞控毫无压力,甚至可以双16k。

F3板子,如果陀螺仪是MPU6500规格(没记错的话),同时陀螺仪数据走的SPI总线,妥妥的开双8K。
目前亲测F3 EVO,开双8k毫无压力,普通SPRacingF3,猜测陀螺仪总线是I2C,只能刷到双4K

网友:
电调分离PID频率,是单独指定飞控发送给电调的pid指令频率。默认是和飞控PID同步,但是考虑到oneshot125这种低速电调,可以稳定运行在3k,但是如果频率超过3.5kHz,电调就识别不出飞控发过来的数据了,太密集了。到4k以上oneshot125就要没法识别出信号了。

网友:
所以如果你使用低速电调,在太高飞控looptime的时候,需要分离电调指令频率,降低到电调合适区间。

网友:
同时需要区分版本 3.0.1这个版本,pid运算没有优化,没有充分利用浮点运算单元(FPU)的能力,所以开8k,cpu占用率太高,在空中来个运算峰值,飞控来不及运算,抽疯炸机。

但是3.1.0以后版本,飞控完全基于FPU运算(这也是为啥naze32,cc3d这种F1cpu要淘汰的原因,他们没有FPU,可怜吧)

3.1.0以后版本,静态情况cpu占用率50%以上都没事,因为算法更新,没有突发大的pid需要计算。

另外需要注意,3.1.5以后版本,针对oneshot125这种低速电调,默认工作频率是0.48kHz,需要上面那个电调pid频率分离,强制指定到2kHz才行。

同时3.1.0里面固件限制oneshot125最大为2kHz,你输入3k,最后还是2kHz。

网友C:
这些知识在我的公众号上面都发布好久了,解释的也很清楚,有空关注一下看看。

网友C:
所以韩米格你的电调设置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建议把飞控looptime调高到4k,可以把陀螺仪采样率降低到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韩米格你的电调设置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建议把飞控looptime调高到4k,可以把陀螺仪采样率降低到4k

太谢谢您了,我的是FLIP32F4飞控,REVO3.0.1,开了8k,上电电机悄悄的自己要转,赶紧断电,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知识在我的公众号上面都发布好久了,解释的也很清楚,有空关注一下看看。

您的公众号是微信的吗,发个二维码,加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