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旋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4):
求解决

网友A:
你要是能说的具体一点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

要是让我猜,我觉得是磁罗盘的问题,比如apm外接GPS没有拔掉跳线,或者是磁罗盘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说的具体一点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

要是让我猜,我觉得是磁罗盘的问题,比如apm外接GPS没有拔 ...

用gps飞的时候,发生偏航,姿态飞好着呢,估计应该是gps问题

网友:
电机可能不在一个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党,。。。。。

哈哈

网友:
GPS,或者电机没有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2017-05-18):
飞机是否变形,螺旋桨是否变形,遥控器微调

网友:
罗盘问题
电机转向问题
桨是不是裝反了

网友:
很简单,有可能的是Y的PID偏小,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罗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