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怎么接电调和电源输入

楼主(2017-03-24):
(图片)

楼主:
都没最佳怎么设

网友:
motor  电机   一般是这么算的  不过你这个图片看不清楚     另外电源的话找找板子上标的5V的吧   那个一般是电源的        再不行就找卖家

网友A:
这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控

f3 aio

网友B:
BAT+接分电板正极,
GND-接分电板负极,
VCC接一根电调正极线,
motor1-4接四个电调信号线,
video TX接图传发射机,
camera接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接分电板正极,
GND-接分电板负极,
VCC接一根电调正极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接分电板正极,
GND-接分电板负极,
VCC接一根电调正极线,

谢谢大神!看图纸反面右上接bb响的焊点下面有两bat+bat-但标的是输出最大500ma那是什么接口?还有就是该板子自身只有一个大的bat+!难道地线共享?直接全接GND?还有vvc接口不也是正极么??他不是和GND对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接分电板正极,
GND-接分电板负极,
VCC接一根电调正极线,

谢谢大神!看图纸反面右上接bb响的焊点下面有两bat+bat-但标的是输出最大500ma那是什么接口?还有就是该板子自身只有一个大的bat+!难道地线共享?直接全接GND?电调正极接vvc?电调没正极怎么办?vvc和GND不就是对应的正负极么?这分电板供电为什么不能vvc入呢?一直不敢接线

网友:
地GND都是通的。BAT+-是用来测电池电压。电调电源线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把三个电调的正负极焊在分电板的正负极上。分电板留一个正负极连飞控的BAT+-正负极。第四个电调的负极接分电板的负极,正极接在飞控的VCC+上。这样飞控就能测到电池电压,以及电机电调的通过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看图纸反面右上接bb响的焊点下面有两bat+bat-但标的是输出最大500ma那是什么接口?还有就是该 ...

这样接就能通过飞控的OSD叠加电池电压,电调电流,显示到屏幕上,当你暴力飞行时,就能直观看到电调的电流大小,不至于烧电调了。如果还不懂,你把你的飞控和分电板拍照发图给我,我帮你画接线图

网友:
用电调供5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就能通过飞控的OSD叠加电池电压,电调电流,显示到屏幕上,当你暴力飞行时,就能直观看到电调的电 ...

楼主:
谢谢大神求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