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结束

楼主(2017-03-24):
飞控是naza lite 机架s550   起飞不到一分钟  射桨了,炸机     GPS支架断了,  机臂断一只    我郁闷了,还有为毛飞起来不定点    爱平移!

网友A: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慢慢来嘛。一开始就觉得要飞,肯定会炸机的

网友B:
GPS的高度有点底了吧,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慢慢来嘛。一开始就觉得要飞,肯定会炸机的

怎么慢慢来   我从做450都没认真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振动太大

有一个可能射桨    就是电机突然减速   桨的惯性导致桨转速比电机高    脱离了,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射桨?

有一个可能射桨    就是电机突然减速   桨的惯性导致桨转速比电机高    脱离了,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六轴就算坏掉一轴还是不会掉吗

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漂亮的

还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用3s 续航肯定不会理想

等有钱了换4s

网友G:
这用3s 续航肯定不会理想

网友E:
不是说六轴就算坏掉一轴还是不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六轴就算坏掉一轴还是不会掉吗

好像听说是A2才有这功能,也不是那么可靠。

网友C:
电机振动太大

网友D:
怎么会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六轴就算坏掉一轴还是不会掉吗

然而是掉下来坏了一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可能射桨    就是电机突然减速   桨的惯性导致桨转速比电机高    脱离了,应该是这样

应该看一下是不是有线虚焊了,飞行过程中抖动很大导致脱焊

网友H:
当年哥的apm硬挂抖成狗,怎么也下不来,也是断臂结束滴

网友I:
电调安装排查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的高度有点底了吧,会有干扰

这是原装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安装排查问题了么?

电调安装还有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哥的apm硬挂抖成狗,怎么也下不来,也是断臂结束滴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看一下是不是有线虚焊了,飞行过程中抖动很大导致脱焊

脱焊倒是没有

网友:
一样的机架一样的飞控,我的脚架很低,16cm

网友J:
多大电机多大桨?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原装的那个

原装的一般都太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慢慢来   我从做450都没认真飞过

哈哈哈哈!人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慢慢来   我从做450都没认真飞过

以后你就会认真飞。每次炸鸡伤不起。

网友K:
我的550射桨安全降落,你的校准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大电机多大桨?电池?

电池3s 5200h   电机2212 900kv  桨是9433自锁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一般都太短了

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550射桨安全降落,你的校准磁罗盘

校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你就会认真飞。每次炸鸡伤不起。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池3s 5200h   电机2212 900kv  桨是9433自锁桨

留空时间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留空时间怎么样?

5.6cm左右

网友:
我以为六轴射桨炸鸡 几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

多高?

网友:
我也新手,多模拟。先不要着急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断桨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六轴就算坏掉一轴还是不会掉吗

废话,都不平衡了

网友:
s550最大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2017-05-01):
飞机多重啊

网友:
检查重心

网友:
我就不用gps支架 那玩意炸鸡的时候 最容易炸坏设备 照样飞的稳稳的 支架都是商家想出来赚钱的产品

网友:
桨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