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图传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7-03-24):
请教几个问题!1,怎么才能让屏上显示机器的水平状态,就是图像中间那个显示水平的框!

                         2,是osd的功能吗?如果是osd的功能,我用的这款分电板自带osd功能,连上以后只有电压电流什么的,不显示水平状态,为什么呢?是我弄的不对吗?飞控刷的bf,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3,是所有的osd模块都可以显示水平状态吗?如果我想要这个功能,应该买什么样的osd?

                         4,图传发射模块热,烫手,这东西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多少度?

                         新手请教,麻烦多说几句,要不看不懂,谢谢!!!

网友:
穿越机不用姿态线,因为穿越机和多轴只要在动就不会是水平状态飞,机器姿态只要参照地面的物体就行了,OSD的话你只要留意电压就可以了,电流都不用看,看电池电压别过放,这种分电板还是可以的,当然现在摄像头也开始带OSD电压显示了,这种分电板早晚会淘汰。

图传开机后几分钟不动,温度50-60度算是正常情况,机器飞起来就会带走一部分热量,当然200mw和600mw以及品牌不一样的图传发热量都不一样,别买杂牌无牌图传就可以,安装别用太多的双面胶或者胶带把图传包起来就行,适量的双面胶+扎带就可以解决固定问题。

网友:
这个不行的

网友:
需要用链接飞控的osd

网友:
这个只是在摄像头上叠加了电流和电压

网友:
楼上的专业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