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pix加不加减震板?

楼主(2017-03-24):
看过一些pix教程,又说加减震板好的,有说加了不好容易让飞控错误判断姿态的,大家说说加还是不加

网友:
很简单,动力平衡好不加减震板,试飞,看log,震动小就用下去。震动大就加上减震板再飞,再看LOG。震动大就想办法改动力的平衡,不大就用下去。

话说九维智控的P9X就是改版的PIX,内置减震,不用减震板也可以飞的不错,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
我就没加,飞的可以

网友:
hack平衡好有可能不用,hawk还是老老实实加吧

网友:
3mm泡沫双面胶

网友:
加减震板,如果你连接飞控的线缆太硬了会起反作用,导致鸡鸡在飞行过程中因为线缆的拉扯飞控位置产生形变导致错误的姿态,很多加加减震板都是因为线缆太硬太紧,反而起不到减震的作用,你可以试试轻轻拉扯线缆飞控就会产生位移,飞行过程中因为惯性飞控会在各个方位位移,这些位移对于鸡鸡来说都是虚假的,不能真实表达鸡鸡实时的姿态,要不就水平飘,要不就空中姿态不稳,有虚位,直接导致PID调不好,所以链接飞控的线缆最好是柔软的硅胶线,自己权衡吧,有的日志很差单飞行姿态很稳,有的日志很好,但是飞行体验很差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当然这只是其一,还有些其他原因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