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显示short err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24):
b6接反电源烧了,更换了烧坏的元件后显示short err.
哪位大神知道是哪出问题了吗

网友A:
那个老总知道这个怎么回事,用的并充板,冲两个3s,几十秒就显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总知道这个怎么回事,用的并充板,冲两个3s,几十秒就显示这个

适配器是标准的

网友B:
把充电电流调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充电电流调小看看

0.1都不行

网友:
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总知道这个怎么回事,用的并充板,冲两个3s,几十秒就显示这个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7-06-14):
为了牛币走人

网友(2017-11-21):
写的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
用谷歌翻译一下。

网友:
命令输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