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纸飞机之1s版,差速双716空心杯,380m3.7v。by纸飞机2017

楼主(2017-03-24):
  我打算做三款简单的纸飞机,分别是1s版,2s版,和无刷电机版。已飞1s,很好飞,比以前玩遥控纸飞机给力多了。2s也做出来了,8520空心杯,带舵机的,还没试飞  以下是这款1s的简单配置:

  1mm厚魔术版。图纸如下,百度图片随便找了个,缩小了一半的比例。
  716空心杯两个。
       830的接收器。
  1s3.7v350m 电池
  40块的遥控器,可达150米的遥控范围,耗时半小时多。
拍视频时候,一边单手遥控,一边用手机录像,没动油门,就飞成这样了

后面那个大的是2s款,视频是这个1s的

网友:
帮顶,没玩过空心杯

网友:
之前见过有小学生用这个参加比赛

网友:
电调用的什么

网友:
纸飞机很好玩,可以做个架子,直接拿a4纸折一个来飞

网友:
关油门随风飘

网友:
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A:
1S的不错哦,两个716是1MM轴配55桨吗?差速飞行吗?
另外2S那个是8520直驱75MM桨吗?2S可能会飞桨哦,而且推力应该不会超过60克吧?感觉不一定好飞哦。

网友:
什么接收机额?没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的不错哦,两个716是1MM轴配55桨吗?差速飞行吗?
另外2S那个是8520直驱75MM桨吗?2S可能会飞桨哦,而且 ...

   嗯,是的,我的716空心杯的有两种规格,一种是这个差速小飞机的1mm轴,另外一种是716的0.8孔距的,配的45的桨,用于彩纸手折的那种飞机,那个飞的速度很快。
   这个2s的今天试了,后推前拉都带不动,我打算用两个8520,改装成双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的716空心杯的有两种规格,一种是这个差速小飞机的1mm轴,另外一种是716的0.8孔距的, ...

两个716也能玩小飞机也不错了。

网友:
用来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2s8520最大配55桨。你换55桨试试

网友:
空心杯最好用集成接收机,用独立的设备会增加很多重量

网友:
大概的尺寸有吗?学习

网友:
做了这么多架,来个比翼齐飞吧!

网友:
感謝樓主提供寶貴的資料,讓我見長知識了,受益無窮

网友(2017-04-24):
差速? 用什么驱动板
求尺寸
想做一个谢谢

网友(2018-04-18):
没有图片 不知道结构呢

网友(2020-10-20):
图纸能标下尺寸吗?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