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620电压校准步骤

楼主(2017-03-25):
CP620电压校准步骤

校准前准备:供电电源/适配器电源一个 (建议12V
            万用表/BB/其他可测量电压工具 一个
            电池一个(电压接近4.2V,建议3S电池)
开始校准:同时按住START/STOP按键SET按键 2个按键,给充电器接通电源,显示屏进去校准修正模式,松开按键;

第一个选项输入12.00V通过 +按键  -按键 修改当前输入电压值,用万用表测试输入电源电压值,把值修改为万用表的值即可,  例如测试输入电源电压是12.50V ,则按按键+ 把电压修改成12.500, 按START/STOP按键  保存当前值,右侧显示OK ;按一次SET按键调整单节电压;

第二个选项单节电压4.200V 通过 +按键  -按键 修改当前输入电压值,用万用表/BB响测试电池第一节电芯的电压值,把值修改为万用表/BB响显示的值即可(必须是电池的第一节电芯,红色线是最后一节电芯,第一根黑色线是第一节电芯) 例如测试电压是4.190V ,则按-按键把电压修改成4.190,把电池靠最左接到充电器的CH1/CH2检测口(CH1/CH2任选其中一个,电池必须靠最左测) 按START/STOP按键  保存当前值,右侧显示OK ;按一次SET按键调整充电电压;

第三个选项充电电压12.000v 通过 +按键  -按键 修改当前输入电压值,用万用表/BB响测试3S电池总的电压值,把值修改为万用表/BB响显示的值即可,例如测试电压是13.50V ,则按+按键把电压修改成13.500,用充电线把电池接到充电器的红色黑色充电口CH1/CH2CH1/CH2任选其中一个,红色+ 黑色—) 按START/STOP按键  保存当前值,右侧显示OK ;按一次SET按键调整充电电流;

第四个选项充电电流0.045A 默认值是0.045,不需要调整此值(旧的固件是默认值是1.00A的话,需要通过 +按键  -按键把值修改为0.045)断开电池连接线(注意:此时平衡口/充电口都不要接电池 START/STOP按键  跳转到开机界面,校准完成;

检验校准值:
查看输入电压值输入电压  是否和电源电压一致,误差100mv以内可使用
查看单节电压 是否和测量的电压一致,单节误差10mv以内可使用
查看充电电压  是否和测量的电压一致,电压误差50mv以内可使用
查看eV    eV值是电池平衡头和放电线口检测的电压差值,eV50~100mv可使用
查看电流值   这个需要用到钳流表/电流表/功率计,充电器上显示的电流值,对比差值,没有仪器可不测

注意:因使用测量仪器均有一定误差,误差值在给的误差参考值范围内均可使用
          如校准值偏差较大,可多尝试校准几次,多次测量值,或者选择搞精度的仪器,读数要准确。

网友:
拿我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的兄弟们看到

网友:
嗯,学习了,写的很详细。这个帖子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