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S充电器校准步骤

楼主(2017-03-25):
1:充电器关机
2:同时按住SET+START,开机
3:调节输入电压,电源输入是多少伏就调节成多少伏(万用表测量),调节好后START保存
4:找一块电池,用万用表测试第一节电芯的电压,比如测出的是3.991v
5:把电池接在4号接口,靠最右端接入,把电压调整万用表测试出来的电压3.991
6Start键,保存

网友:
测试第一节电芯电压?电池插4号口最右侧,测电池平衡头最右侧的两根线还是平衡头左面两个线?

楼主:
平衡头最右侧的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