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接收机使用建议

楼主(2017-03-25):
                                                                                    接收机装机注意事项

飞行前的安全检查:
1. 做接收机和遥控器的地面拉距测试(并可以先设置低RSSI值报警提醒)
2. 接收机天线是否完整
3. 接收机天线尽量远离电调,电流计,飞机金属部位图传天线的尾部漏出来
4. 飞行时尽量避免WIFI信号密集地区,信号塔,人群,车辆密集地带,电站等干扰较大的地区
5:注意正负极
6:工作电压范围:4.8-10v,电压过低会信号不稳定,造成抖舵,太高烧坏接收
7:开机时,先开控,再开接收,避免突然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A:
怎么摆放天线最好?双天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摆放天线最好?双天线那种!

尽量外露,别甩,接触金属,被桨叶打到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