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锂电怎么充电。冲多长时间。

楼主(2017-03-25):
锂电充多长时间,用什么冲锂电。买的时候就有个数据线。哪位能告诉这样锂电怎么充电。是用这个头吗

楼主:
这样能给锂电充电吗。这个头,插上不亮。拔了就亮了。

网友:
充电头电流有点小了吧,换个电流大的试试

网友:
可以冲插上电一般红灯亮就充满了

楼主:
但是我刚冲十分钟红灯就亮了。

楼主:
一般用多大电流的头呀。

网友:
1S电池而且你这容量这么小,顶多600mah吧,充得快很正常啊,不确定是不是充满了量下电压就好了嘛,满电4.2V

网友A:
最好买个B3充电器,淘宝有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

网友:
没有控制模块很危险哦。可以拆个充电宝里面的模块冲,充满自动会停止

网友:
小心电池着火,谨慎选择充电方式

网友:
但是我刚冲十分钟红灯就亮了

楼主:
现在我的模型老是起飞时,自己老往一边跑。这个怎么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B3充电器,淘宝有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

买个3B的。我这样锂电能冲吗。能给我一个淘宝3B链接吗

网友:
淘宝上搜B3充电器,有很多,不是3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B3充电器,淘宝有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

就这东西吗,老板说冲不了

网友:
我用a6充电器,选普通模式设置1s, 0.6a,截止电压4.25v,自己做个线搞定,见图

网友:
看来是有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