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6s电池串联成12s,电调需要并联吗

楼主(2017-03-25):
我现在两个6s电池串联成12s,电调需要并联吗,给解释下

网友A:
串联加电压 并联加容量
电调也要支持12s才行

网友:
不明觉厉,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加电压 并联加容量
电调也要支持12s才行

电调并联不就提高安数了吗

网友B:
电调是独立的,就算你并联了,还是一样,加上并联了,你电机怎么接…

网友C:
少有电调支持12s,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弄,会烧的,电调并联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有电调支持12s,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弄,会烧的,电调并联是没用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独立的,就算你并联了,还是一样,加上并联了,你电机怎么接…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电调要高压的 。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我说的是我俩6s电池串联成12s。需要并联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ok

网友:
电调并联时飞控输入pwm信号是一致的,输出值不可能一样,会产生冲突的。

网友:
电调并联   没看懂   六根线接一个还是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