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为什么翻不过来?

楼主(2017-03-25):
150机架,kingkong 1306电机,3S 850mAh电池,整机重量227g
没装镜头和图传,目视飞行,新手感觉飞机已经挺猛了,而且也很跟手!

按照论坛上看过的方法,自稳模式,推油上升 - 收油到底 - 右打杆到头 - 等着它翻……(不收油或收油不到底都试过)

可飞机从水平右滚到接近垂直的角度(90度)就不再翻了,径直向右下飞,炸向地面。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自稳(一般情况)翻不了的。换手动模式。

网友:
自稳模式怎么翻?air mode,还有手动模式(就是啥模式都没有)能翻

网友:
自稳模式翻不过来的

楼主:
这样?明天改手动试试!半自稳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明天改手动试试!半自稳行不行?

自稳限制了你的最大角度嗯,,,半自稳可以,手动也可以,airmode是叠加的飞行状态,不是一种飞行模式

网友B:
自稳一样可以翻滚,大力打杆收油,利用惯性力,突破限制九十度以上,在推油就翻滚过来了,不过成功几率不高,稳定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限制了你的最大角度嗯,,,半自稳可以,手动也可以,airmode是叠加的飞行状态,不是一种飞行模式

之前看过有人说过自稳可以,今天第一次试,无数次炸就是翻不过来!明天早上就去试试半自稳,手动估计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一样可以翻滚,大力打杆收油,利用惯性力,突破限制九十度以上,在推油就翻滚过来了,不过成功几率不高 ...

就是突破不了90度

网友A:
我翻译过详细的关于飞行模式的注解,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我认为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准确的,看看
http://www.moz8.com/thread-785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翻译过详细的关于飞行模式的注解,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我认为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准确的,看看
http://www. ...

谢谢您!仔细研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翻译过详细的关于飞行模式的注解,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我认为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准确的,看看
http://www. ...

看了您的帖子,很专业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对“滚转速率”还想不明白。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关于基础练习的帖子或者视频可以推荐啊?在网上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您的帖子,很专业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对“滚转速率”还想不明白。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关于基础练习的 ...

滚转率就是飞机的rate值,就是飞机绕每个轴旋转的角速度,单位度/每秒。

国内优酷有些,但是说实话,好的资源全在国外。

给你看看rotor roit 和jushua关于初学者的教程
YouTube有机器翻译的中文字幕,因为有拍摄摇杆操作,就算没字幕,看懂我想没问题。

资源太多,每天看一个小时都看不完。。。。记得科学上网嗯。。。

网友:
上面这些都是freestyle基本动作,组合起来就可以花哨了

网友:
自稳翻不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C:
自稳模式怎么翻?air mode,还有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模式怎么翻?air mode,还有手动模式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转率就是飞机的rate值,就是飞机绕每个轴旋转的角速度,单位度/每秒。

国内优酷有些,但是说实话,好 ...

谢谢!我的飞机已经炸的不成样子了  现在干脆把摄像头和图传都摘了,先目视飞吧,还能省点儿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稳一样可以翻滚,大力打杆收油,利用惯性力,突破限制九十度以上,在推油就翻滚过来了,不过成功几率不高 ...

我就是有次模式设错了在自稳,像你说的那样,炸得稀耙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有次模式设错了在自稳,像你说的那样,炸得稀耙烂

要点技术的好不好

总的来说,自稳翻滚有两个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或者是利用错误

第一种就是我上面的那种方法,当时用CC3D,其他版本的没有试过,

第二种,头轻尾重大法,传统机架把电池放到后面去,向后拉杆,高空收油,自由落体,重的那边朝下,一推油,就翻过来了,也是用CC3D

注意!!不建议尝试,这些都是错误的办法,论坛很多翻滚的帖子,去看看吧!

楼主:
今天终于横滚成功了!
说说当时的状态:所有PID参数默认,airmode 打开,半自稳模式,20米左右高度悬停,迅速打杆到头,飞机就会很利索的翻过来,快要翻过来的时候杆回中,稍稍补点儿油,这样可以保持飞机的高度不掉的太多!可以在打杆之前稍稍给点儿油让飞机有一点上升的速度,翻的更利索!掉高也小!
之前大家都说打横滚杆后要收油,但是我收油的结果就是飞机翻过来后直接拍在地上!不收油反而翻的很利索,翻过来后及时补点儿油,飞机几乎不掉高!
爽!爽!爽爽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横滚成功了!
说说当时的状态:所有PID参数默认,airmode 打开,半自稳模式,20米左右高度悬停,迅 ...

airmode模式开不开,对翻滚不翻滚影响应该不是很大,这个模式是管你翻完以后的事情的。就是在你油门完全收光的情况下飞控会不会突破你“没有油门”的限制来维持飞机的稳定状态。打开这个模式就不能开启。MotorStart选项也就是你解锁以后马达肯定有怠速旋转(哪怕油门在最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rmode模式开不开,对翻滚不翻滚影响应该不是很大,这个模式是管你翻完以后的事情的。就是在你油门完全 ...

是的,谢谢指点!我的飞机就是在解锁之后即有怠速。

现在还在目视飞,但飞机在飞行途中的转弯还掌握不好,该怎么转弯?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