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电调油门信号线的疑问。

楼主(2017-03-25):
先上图

这是我现在使用的35A电调。
         换了小机架想剪掉信号地线,但是又看到电调的介绍 (油门信号线为双绞线,有效降低信号在铜线内传输所产生的串扰,令飞行更加稳定)我就犹豫了,在这里问下各位剪掉这根线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长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用数字信号影响就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长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用数字信号影响就更小了。

5cm内可以吗,oneshot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5cm内可以吗,oneshot125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请问我这个电调是数字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电调是数字信号吗?

模拟信号oneshot125,数字的是dsho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81679-1-1.html?_dsign=a9adca0f

谢谢了

网友B:
基本没影响,人家一说,你还真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影响,人家一说,你还真信。

666 打算剪了

网友C:
用数字信号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信号没事的

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信号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其实算数字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