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参求助

楼主(2017-03-25):
800mm6轴
恒力源4822电机380kv
13寸桨
6s10000mah25c电池
apm2.8飞控
今天用默认参数一飞就翻,还好机架没断,
求大神帮忙带我调调飞控

网友:
一飞就翻也有可能不是参数问题。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首先检查转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转相。

转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转相。

话说6轴每轴电调号是多少

网友B:
一飞就翻一般不是PID问题,参数不好只是很难控制,一般不会出现一飞就翻,你在检查其他问题,电机接线,电机转向,桨叶正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飞就翻一般不是PID问题,参数不好只是很难控制,一般不会出现一飞就翻,你在检查其他问题,电机接线,电 ...

请问有六轴接线图吗,或者文字叙述接线顺序及转向,还有就是apm800mm六轴没调参能飞的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六轴接线图吗,或者文字叙述接线顺序及转向,还有就是apm800mm六轴没调参能飞的起来吗

不知你能不能看清楚?

APM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能不能看清楚?

谢谢,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图没看清,一对桨装反了

网友C:
800轴距用apm我怕他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轴距用apm我怕他吃不消

其实我也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怕

换个pix可以不,或者naza jiyi飞控,调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pix可以不,或者naza jiyi飞控,调试简单

没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图没看清,一对桨装反了

祝爽飞,看看泡泡大师的视频,里面很详细

网友:
apm折腾 路过帮顶,让更多的兄弟们看到

楼主:
今天好了,是桨装反了一对,然后把固件刷成3.15的固件,飞起来了,还挺稳

网友:
先检查电机和浆的正反对没有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问题已解决,是一对桨装反了,电机是对的

网友(2018-07-13):
这飞机太大了APM不行的换pi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