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飞控的usb飞线

楼主(2017-03-25):
如题,f3evo的usb的焊盘被我焊掉了,然后找飞线位置,,酒精擦,手电照,都没有找到,,求助大家了,或者有电路图的能否发下?

楼主:
前两个图是焊盘没掉时的,第三个图是焊盘掉了的。。

楼主:
好吧,,自己搞定了,,焊工了得。。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
usb飞线很难找,少过一个电阻可能就会烧掉的!自己好好了不错,其实有个热风枪很轻松搞定的

网友:
路过帮顶喽兄弟,真没用过这飞控

网友:
这技术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