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天行者12a电调mos管什么型号?

楼主(2017-03-26):
如题,请问好盈天行者12a电调mos管什么型号?有个mos管坏了,但不知道需要买什么型号的,因为坏的那个mos管上面被击的凸起,看不清上面的字!另外好盈天行者系列的电调什么低电压保护那些功能怎么设置使用?

网友A:
打开一个正常使用的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正常使用的看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坏的管子,上面一排数字好像是4439GM,下面一排数字好像是42146G,只有这两数字,其他没有了,八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正常使用的看一下

只有一个这个电调

网友:
问问度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坏的管子,上面一排数字好像是4439GM,下面一排数字好像是42146G,只有这两数字,其他 ...

你看他们有吗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
板子上其他的MOS应该没坏,电调上不止一个MOS,用的话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其他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4439就是你要的

网友:
电调板子上怎么可能就一个mos管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