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用过乐迪AT9要A2飞控吗

楼主(2017-03-26):
如题,用过得大神可以发表你们的宝贵信息

网友A:
没 a2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 a2没用过

谢谢回复

网友:
没用过A2

网友B:
用过  没问题   接的sbus

网友:
木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  没问题   接的sbus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吗

遥控挺稳定,但是我用的那套a2不稳定,led坏了

网友:
futaba 14SG遥控器设置教程

网友(2018-06-03):
接sbus模式,A2选d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