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可以去除轻微的活动效果

楼主(2017-03-26):
大家推荐一下,自组航拍机有点轻微果冻效果不舒服,想用软件处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软件

网友:
不错!
不知道有沒有这种软件。

网友:
颜色吗?PS

网友:
云台用的啥型号,我用的xcam的 特别稳

网友:
视频还是图片?图片的话缩短曝光时间就行,视频的话。。。就算你逐帧做都没法,还是要再减震球和云台上下功夫

网友:
不知道 下面来回答

网友:
靠后期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A:
PR 、AE 都可以消除抖动,还有一个叫ProDAD Mercalli的比较简单,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 、AE 都可以消除抖动,还有一个叫ProDAD Mercalli的比较简单,效果还行。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试试。

网友:
edius7以后的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 、AE 都可以消除抖动,还有一个叫ProDAD Mercalli的比较简单,效果还行。

知道叫什么功能吗

网友:
路过看看,后期做的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