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 不能解锁成功 求大神救命

楼主(2017-03-26):
APM飞控 连线正常    遥控器 4-5 通道在校准的时候看是颠倒的  就是方向通道 我需要拨动K2显示条才会动    我拨动方向摇杆5通道的显示条动作    点机不能解锁 试过各种办法  准备跳楼  在线等大神救命

楼主:
沙发坐等大神前来

楼主:
调两天了  还是就是不能解锁  急死人

网友:
什么遥控?

网友:
自己想办法去

网友A:
是你遥控的设置问题吧,把方向设置到5通道了吧

楼主:
在我能理解的范围内  所以办法都试了

现在可以成功收星  蓝灯可以常亮  遥控器 罗盘 加速度 都校准没问题  油门行程也没问题   就是无法解锁   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遥控的设置问题吧,把方向设置到5通道了吧

遥控器问题解决了  现在可以成功收星  蓝灯可以常亮  遥控器 罗盘 加速度 都校准没问题  油门行程也没问题   就是无法解锁   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天地飞7

楼主:
现在可以成功收星  蓝灯可以常亮  遥控器 罗盘 加速度 都校准没问题  油门行程也没问题   就是无法解锁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问题解决了  现在可以成功收星  蓝灯可以常亮  遥控器 罗盘 加速度 都校准没问题  油门行程也没问 ...

飞控连电脑也不能解锁?有没有什么提示?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遥控校准界面最低的PWM值有没有低于解锁要求的呢

网友:
链接地面站,双击水平仪,看大图,然后尝试解锁,上面会告诉你什么原因的

楼主:
成功解除    已经第六次平稳起飞  个方面都很稳定   定点很稳   包括返航及降落   稳  爽飞了  准备搭载数传模块 及航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