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攻t1a植保飞控

楼主(2017-03-26):
飞控特别不稳,调参感度调整上百次飞机都会有异常的晃动,

网友:
不懂帮顶,我用的是APM,有可能机身本身过软,或者震动太大。

网友:
你都调到225了,有点晃动是正常的吧

网友:
机臂震动恐怕比较厉害。

网友:
如果是最新固件,选好轴距用默认参数就挺好飞了

网友:
科技越来越厉害,机器能干的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2020-08-14):
应该是机架的事情!